[其他]
有哪位大哥会修投影仪吗

楼主(2018-11-15):
明基的,这个是哪里坏了

网友:
检查光学系统和DMD芯片,如果是LCD机器,仅仅检查光路和光通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雪花点,cpu挂了吧,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坏了吧

就是它坏了,而且还很贵的

网友:
清理金手指后还是一样的话,基本上可以判定DMD芯片挂了。
用DMD芯片的投影仪,不及时清灰,很容易烧掉这玩意儿的!而且价格感人。
建议直接换一台二手的好了,因为二手投影仪比这个芯片还便宜点。

网友:
DMD的投影机,这种故障基本就是核心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100%是DMD芯片坏了,更换成本价400~800,基本可以说报废了。如果要修,替换芯片要处理好散热,另外,只要开始有一个亮点,慢慢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