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待机0.045不触发

楼主(2018-11-15):
原故障是必须把COMS放一次电才能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一放电就又可以了,找了个1225c换上一样,之后不知道碰到哪里了TPS22966变微热待机电压变成,0.045,5v电感上没电呀了,3.3V电感上电压拉低到1.8V,之后定了好几个1225C 跟6585换上结果都一样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碰短路了吧,看看ec,桥,网卡之类的死了没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地方

网友:
       短路了,  按电路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