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9一体机报错求助

楼主(2018-11-15):
A1419  一体机报错求助

故障描述   之前是不开机 修好 客户发外地      说装PS 没装上就这样了系统进不去   ,装系统也装不了    ,问同行  可能是显卡问题     于是加焊显卡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亮的时候  进度条不动  也不报错       陷入困境   (亮的时候 接U盘  就黑屏 再开就开不了  内存条换个位置就亮了)     有没有大神  能搞的了  有把握VX     13964466340

网友:
刷blos换显卡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人修过

网友A:
这款是独立显卡板 找个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独立显卡板 找个换下试试

不是独立显卡板           这个显卡大   一般的BGA  弄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独立显卡板 找个换下试试

是和桥一起的吗,单桥加一个CPU哪款?英伟达的 , 这个温度260可以加融 时间要久点。换一个也不贵35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和桥一起的吗,单桥加一个CPU哪款?英伟达的 , 这个温度260可以加融 时间要久点。换一个也不贵35好像

我想知道这个活那个大神能接啊   愁死了

网友:
装系统装不了重新什么提示
是amd的显卡吧

网友:
应该换个显卡试试,加焊不一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