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8-11-15):
联想s710主板不出3.3和5v插电风扇狂转,原因是pc-pwrgd不出,现在去掉q100一切正常,求组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啥看不清,恕我无能为力

网友:
一楼上面不清楚补发高清大图在这里

网友:
高清大图出来了  劳烦一楼解释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开机后pc pwrgd 为高

网友:
q100  g级是不是高电平?  12vatx分压拉低q98b   slp_s3_n为高拉低q98a   q100 g级为低截止 pc_pwrgd 由3d3v_S5 上拉为高

网友:
是导通   打错字了

网友:
导通q98b  q98a   经过电阻拉低3d3v_s5

网友:
通知桥前面ATX电源电压已OK的意思,桥收到这个PG和另一个CPU供电芯片转换出来的vrmpwrok后,并且时钟正常才会发出平台复位PLTRST,这是桥发出平台复位的条件之一

网友:
正常的话这里的Q100的G极要位0v,有可能是前面的Q98坏了,导致不能把Q100的G极拉低

网友:
就是一些逻辑关系,,要满足几个条件才能出pc-pwrgd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电路并不复杂,分析这向个管子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
这个电路的逻辑关系我能看明白,关键是我想知道设计这个电路的用意,现在我把q100取掉了,什么都不影响,这个电路是不是检测atx电源的电压是不是稳定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atx电源的电压不稳定会触发这个保护电路从而截止3.3和5v的输出

网友:
建议截图上传 不要拍照上传了 很不清楚

网友:
正常工作情况下Q100是截至的,所以你去掉没有影响。Q98A,Q98B任意一个有问题导致Q100导通就会没有pc-pwrgd。查PC_CONTROL1,2是否高电平,再量CONTROL3是否低电平。你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