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 集成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1-15):
B75M-A 集成不显示维修
客户描述集成不显示,独立正常。
插上显示器通电确如客户描述集成不亮,代码已经显示亮机了,显示器毫无反应。

集成不亮无非集显供电不正常,行场信号不正常,接口损坏等。
量测集显供电0.5V正常,接口外观没有损坏、量测行场对地值,行对地值71,场对地值703,与场信号相比行对地值明显偏低。

经过查询点位图得知行信号经过了一个防静电二极管拆除此管后行对地值回归正常,接上显示器通电终于有显示了。

网友:
这个防静电IC经常坏..............

网友A:
原来集显的供电只有0.5v啊,顺便请问我有块显卡vga可以显示,但是hdmi不能显示改怎么测

网友B:
提个建议,可以在图上画个圈标出故障件,方便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建议,可以在图上画个圈标出故障件,方便观看。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集显的供电只有0.5v啊,顺便请问我有块显卡vga可以显示,但是hdmi不能显示改怎么测

没测过,不过你可以参考有HDMI的电路图纸

网友:
保护二极管坏了,但有时拆了它也不好使,那就有点悲剧了

网友:
基本上讲得很清晰,我看懂了

网友:
我看上面的是不是测错了。 行对地角13  场对地是 14 怎么变成12角了,

网友:
技术好就是好教程好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修板的工具示波器还是很必要的,有电压没波形才搞死呢

网友:
这个东西我经常都是直接拔掉 不安装,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