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进系统加载W7死机

楼主(2018-11-15):
机器为一修机,没有进水。客户拿来进系统蓝屏进不去。想安装系统发现进PE死机,各种PE测试过故障一样。拆开裸板外接显示器测量下各供电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就是进不去系统。前几天修到一台华硕SR17E的板载CPU内存。故障也是一样。就是把系统GHOST进去也是一样不启动卡在Wiodows界面。今天这台联想我测了下显存供电是正常。但对地阻值好像偏低不知道正不正常。路过的进来看看谁有高招。

网友:
之前那台华硕的机器我把板载内存全部摘掉。不亮机了。后来找了点位不移动了电阻插内存可以亮。故障一样。换了个南桥想试试看。换了就不亮机了。又换个南桥还是一样。后来我也实在是懒得折腾了。丢一边去了。

网友:
这个多数CPU坏

网友:
蓝屏有没有代码,116报错是显卡,死机多半是cpu

网友A:
CPU的问题,这机就CPU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问题,这机就CPU爱坏。

我自己用的就这台,现在看腾讯就会死机喇叭报警,爱奇艺就不会,奇怪

网友:
这个机应该是U坏了,如果刷过BIOS还一样的话,那就是U挂

网友:
现在低电压的u容易坏。。。。。本钱又大,没办法修了

网友:
我遇到的,按住晶振能进去系统。。。最后憨了下CPU解决的

网友:
CPU的问题,这机就CPU爱坏。CPU的问题,这机就CPU爱坏。

网友:
可以改一下集显试一下啊,不行再说换板或者换U

网友:
多半是cpu吧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以先把声卡网卡拆掉试试看呢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多

网友:
楼主技术的确过硬!

网友:
机器入手我就找了个原厂的刷上去测试了。问题依旧。后来没弄还给客户了。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大爷。不怎么好说话。没想给他搞。上BGA有风险万一不亮了我要陪主板上BGA好了用不长老头还是要来找我。不换算给他退了。让他坑别人去吧

网友:
这个U 比较容易坏啊 估计楼主可以不用折腾了

网友:
这个就是U的问题。安装版是可以装上去的,但不要打驱动。试过几台这个情况的机子。

网友:
这个像是cpu的事儿啊 排除外设cpu感觉可能性大

网友:
正在启动,卡死,一般是CPU坏,换U

网友:
给CPU来一炮,试一下,干好过一台,试着装一下官方原版系统,应该可以进系统

网友:
这个应该是板载CPU的问题,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多数cpu出问题了!

网友:
把外设全拔了试试,我遇到过E580,无线网卡引起进WIN10死机,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