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一端掉了,如何固定

楼主(2018-11-15):
焊盘一端掉了,如何固定?勉强焊接后,很容易脱焊,用什么方法解决,如果胶固定,用什么胶‘’

网友:
用704还是502粘一下???

网友A:
我也是服了焊盘掉了只能飞线知道吗

网友:
热熔胶,7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服了焊盘掉了只能飞线知道吗

一个芝麻电阻,两端都没了,飞完线以后呢???

网友:
我试试再说

网友B:
先飞线然后绿油固化!!!如果没完全掉只是脱落可以502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飞线然后绿油固化!!!如果没完全掉只是脱落可以502粘一下~

谢谢,我试试

网友:
用绿油啊,最好是用光固化绿油,很方便的,补好之后,用紫外线照射几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