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不跑码 没有+1.05PCH电压维修

楼主(2018-11-15):
一个H61-E,风扇一直转,直接测了一下CPU电压有1.06V,以为CPU电压出来 了,其它电压也应该有了,就直接刷BIOS了,走了弯路
后来倒回去测了一个PQ20既然没有1.05V电压出来,测了一下没有控制电压出来 ,查点位图,这个控制电压没有经过什么三极那些是直接通到PU10的一个脚 的,
先换了与其相通的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后来也想不到有其它思路了,就直接换了PU10,好了电压出来 了,PU10应该是部分坏了,因为PQ21  VCCIO  1.8V电压也是由PU10控制出来 的,,上传一张亮机图片,跑A0就亮机了

网友:
讲得不清不楚的,不知道是那样毛病。

网友A:
一般拿到手就直接换PU20啦,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拿到手就直接换PU20啦,哪有那么麻烦

大神老司机呀  看来秒杀过好多这个型号的板子了

网友:
没有讲清楚什么故障,能详细讲述下么

网友:
没怎么修过,h61卖废品也比其它板子贵,

网友:
pu10是个门电路吧??我估计你这个要返修的,一般门电路不容易坏,+级分压电阻容易坏的

网友:
门电路坏的特别少 大部分都是分压电阻坏 给点热量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