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维修求助

楼主(2018-11-15):
V星B75上电秒掉电。  上电瞬间,测得内存 ,桥, 1.8V ,0.9V SA都正常,但CPU没有供电。   测得IO到桥的SIO PG为低电平,以为是IO坏了,换了一个IO还 是低电平。  断开IO到桥的连接线,IO这头变3.3V了,看来是桥接低了这个纸。 测桥的待机,上电电压都是对的, 难道是桥坏了吗?

网友:
你说的这个pg与cpu供电芯片的开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atx  12v是否短路

网友:
cpu供电芯片5pin 信号 vrd_en 有电压吗

网友:
VTT_EN没开启吧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咋样。

网友:
学习了,另外问下大家有刷过b85progamer bios支持nvme的吗?

网友:
你自己怀疑是桥 出问题 那换一个  就能确定那个信号

网友:
大哥,这CPU供电出来没有啊。这7系好像也要有CPU供电才查时钟,PG,复位吧。,希望这图可以帮到你。好像你没按时序查啊。

网友:
1.05V查一下,IO旁的小三极管查一下,BIOS刷一下

网友:
学习下,修好没有

网友:
最主要的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就没说、

网友(2018-12-20):
掉电是因为没CPU供电吧,先把CPU供电修出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 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
根据9楼时序干吧   ,    先干CPU 开启

网友:
修好没有???、修好报价多少钱?????

网友:
自己都说了CPU没电压,为什么要查那个PG?那是CPU电压的开启吗?

网友:
现在修个主板真累啊。要查很多条件的。桥一般很少坏。楼主还是好好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