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板CPU没有供电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8-11-15):
技嘉Z87,除了 没有CPU供电,其它都 正常。   可打开一看,全都是芯片,一个场管都没有,实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不是吧 ..  照样维修啊   改了样子  不变还是那颗心!

网友:
你没有开玩笑吧?pwm电路就没一个供电有场馆的,据我所知,只有个别特殊的或者笔记本的个别是集成在芯片里面的

网友:
集成上下管了,外边有UGATE LGATE 还有相位与+12V和地

网友:
你这个工程师是怎么混来的,主板大把的场效应管,很多是两个场管集成在一起而已。

网友:
照样修啊,只是换汤不换药吧了!没图纸就找PDF

网友:
场效应管,很多是两个场管集成在一起

网友:
按时序修,场管肯定有,整合度高,集成在芯片里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PDF一目了然啊,不找资料肯定不好搞了。

网友:
刷BIOS  刚搞一块  一模一样,技嘉台湾官网有BIOS

网友:
我那块z87-hd3,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还没拆过散热片

网友:
上下管集成在一起,量CPU供电芯片电压

网友:
高端板才把上下管集成在芯片里。。。奇怪的是你知道没CPU供电,居然不知道这种供电方式?!!那你怎么测量的?

网友:
估计你很少接触台式机吧,,,,,,,,,,,,,

网友:
那个就是新封装的场管呀,如果场管没有短路,PWM出问题的机会大。

网友:
楼主买图纸啊,楼主发图,我们也长见识了,真得没见过呢

网友:
华硕楼主,这主板算是几系列的了?不是6X、7X、8X、9X、1XX,Z87X该归到那里一类啊?时序又有什么区别啊?楼主可否看见后给小白耐心讲讲啊,还有X系列的时序,还有AMD的

网友:
你有没有图纸呢,首先刷个BIOS,不行再往前追,vcore以前的信号电压,这种板很少供电本身问题,除非是对地

网友:
我知道怎么来的,8脚MOS他看成芯片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了吗?由IO给的。

网友:
按时序测一遍先吧,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有没有,DRMOS只是上管和下管另一种形式 内置了驱动芯片,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那一排不就是吗,怎么会没有

网友:
有的时候想的太复杂了,技嘉主板先刷BIOS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