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收银机显示器

楼主(2018-11-16):
一个做收银系统的同行打电话过来说,有个显示器要到十分钟左右才能亮机,问能不能修,我说可以啊,看在你的面子上帮看下,小问题就搞,在问题扔了算了,于是同行坐车到了我店里,通电后,不亮机,

电源指示灯一闪闪的,心想这很简单啊,哪一路供电部分的事儿,量12V正常,再量5V转3.3V也就1084正常,再测屏供电好像在跳变,没用示波器,这玩意儿还用不着它老人家,

心细的人可能看到了,因为前面不是说了5V转3.3正常嘛,那肯定就是之间的电路出问题了,还好中间隔着一个物件,是哪位大神呢,一个PNP的小三极管

好了查控制信号OK,那就是导通率的问题了,换这管子,哎对不起,手上没货,也不想折腾了直接拉过来,上电,看图吧

嘿嘿好了,到此结束,装也不要我装,他自个回去装,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呵呵,谢谢各位看官,有分的赏分,不赏分的给赞也行,千万别喷,怕折了您寿,怒火伤身嘛,哈哈

网友:
书写倒了,最好反过来就完美了

网友A:
是不是到屏上的5V控制三极管老化了?这个到是坏得比较少。

网友:
给屏供电的一个管子,这是通用板,所以用的元件参数都不大

网友B:
这管子坏了应该白屏吧!

网友:
引起电压不稳,十分钏钟后才能亮屏

网友:
这种管子坏的多,显示器会碰上没货都是直接拉上的

网友:
这样,屏就一直有电了、、、、、、、、、

网友C:
楼主,驱动板都有什么供电啊?我遇到驱动板都不知道怎么修供电啊,就会测量一下12V转5v,5v转3v,还有个开关板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到屏上的5V控制三极管老化了?这个到是坏得比较少。

对的,量了控制信号正常。懒的找这PNP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坏了应该白屏吧!

不亮,因为坏了会有信号反馈到主控芯片,引起灯管控制信号EN不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驱动板都有什么供电啊?我遇到驱动板都不知道怎么修供电啊,就会测量一下12V转5v,5v转3v,还有个开 ...

驱动板一般是5V供电,也有12V的,12V供电其实也要转换的,最终会有二路供电,5V和3。3V

网友(2019-01-18):
哇,显示器大神,我还是最近一个星期,才摸索修显示器,以后有不懂的,希望大神能多多指点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复#

网友:
我今天改了个LED的,亮度很高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坏了 大多数白屏 谢谢分享  这个坏了 大多数白屏

网友:
明显的电容坏的机子,修成其它问题,等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