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华硕X555U上的Rt8249c可以用啥芯片替换

楼主(2018-11-16):
哪位大佬知道华硕X555U上的Rt8249c可以用啥芯片替换

网友:
可以试下用TPS51285A代换
下面参考图

http://www.ti.com/product/TPS51285A/technicaldocuments

TPS51285A

RT8249C
https://www.richtek.com/Products/Switching%20Regulators/Single-Phase%20Step-Down%20Controller/RT8249ART8249BRT8249C?sc_lang=zh-CN

网友:
RT8249A,RT8249B,RT8249C
与TPS51225,TPS51225B,TPS51225C差不多,后缀不同有点小差异

网友:
谢谢!重新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