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Thermaltake斗龙500W电源5V电压低其他电压正常.. 线路板测5V对线上测5...

楼主(2018-11-16):
忘记这个电源是从哪来的了,现在电源的情况是板子上测5V、3.3V、12V电压正常,测得数值为:5V: 5.016 3.3V:3.3216 12V:12.019
只要挂入硬盘就启动不了了,此时测硬盘供电端子电压:5V:4.6** 3.3V:3.3110 12V:12.001 只有5V低,其他电压正常,该电源用的IC是:WT7502V 8pin
上电测启动正常,只要挂载2颗以上的硬盘就带不起来了,只有两颗硬盘转,另外一个仔细听马达有嗡嗡声就是不转,测大电容有380V
针脚:

只有针脚示意图,没有找到参考电压,板子上的817光耦3颗已换,AZ431已换,50v小电容全换,7502已换 各路输出电容已拆测容量正常

线路板正面照

已替换 7502

待机IC DM311

板子背面

低压区

高压区

网友:
硬盘供电 5V线路

网友A:
首先整5V,5V过载也会拉低电压,你在电压拉低时测反馈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就更换整流管,电容,不正常你应该知道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整5V,5V过载也会拉低电压,你在电压拉低时测反馈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就更换整流管,电容,不正常你应 ...

没办法只有尝试换5V管子试试了,测电压都是正常,只是三块硬盘只转一块 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只有尝试换5V管子试试了,测电压都是正常,只是三块硬盘只转一块 真奇怪

你的电源功率够不够啊

网友:
8脚pgo应该没5v吧,1脚pgi多少v?

网友:
有没有条件测试一下,带满负载的5v电流标称值15A.

网友:
可能反馈有问题。查查反馈是怎么走的?是12v5v独立的还是联合的?

网友C:
查芯片各脚电压与正常值差别,哪个脚不正常就查哪个脚的连接元件,一般都会发现问题,要是元件正常就要考虑芯片啦。这种问题和停机不拔电源怕有很大的关系。电源正常工作有风扇降温,可以长时间工作,可是停机还不切断电源,芯片依旧工作,没有散热长啦就会出各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芯片各脚电压与正常值差别,哪个脚不正常就查哪个脚的连接元件,一般都会发现问题,要是元件正常就要考虑 ...

已经拆做料板了,后来跑线路发现 缺了几个零件,以后收旧电源一定要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