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内存报警 是CPU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楼主(2018-11-16):
A1466 内存报警 是CPU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还需要修么。这个板子换换也就300,

网友:
300你从哪里换的,这种根本不可能低于1000的。一般都是1500

网友:
三百  美金  ?

网友:
先测内存工作条件啊 ,供电什么的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 还不行的话就加焊内存颗粒试试,加焊完还是故障依旧的话,加焊CPU,苹果的Pcb经得住焊!

网友:
都有可能,只能说自检不过。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靠你自己去找了。。。300块是骗你寄过去,寄过去了人家才会和你谈价钱!

网友:
我们这15年的版300美金勉强能拿到

网友:
300不可能

网友A:
先加
               焊下CPU

网友:
这种只有排查吧!!换内存试试呀!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个BIOS试试,刷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加
               焊下CPU

小白三板斧,清CMOS,刷BIOS,焊CPU,我想说拿风枪吹吹不就得了吗?何必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三板斧,清CMOS,刷BIOS,焊CPU,我想说拿风枪吹吹不就得了吗?何必上BGA

我这样的小白都没法焊cpu

网友C:
上海有一家交换300,没问题的,换出来的板子9新无维修的,已经换好了

网友:
加焊CPU  不行  换内存

网友:
后生单纯,可以骗一下试试

网友:
这板子修好了有得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有一家交换300,没问题的,换出来的板子9新无维修的,已经换好了

真的假的 也许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真是cpu问题这个价格肯定不行

网友:
。300块是骗你寄过去,寄过去了人家才会和你谈价钱! 这个我相信

网友:
300?哪里这么便宜,不上千?内存报警肯定先考虑内存捌

网友:
最简单的先加焊下CPU看看,内存有点麻烦,要一个一个去焊

网友:
我这有一台,开机掉电,不上内存报警,修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
                300换板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海有一家交换300,没问题的,换出来的板子9新无维修的,已经换好了

给个链接,我们试试

网友:
300交换便宜啊,就怕交换不了,发回来的不是自己的原板

网友:
先加焊CPU试试看。。。

网友(2018-12-28):
300能换就奇怪了  深圳的交换是维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