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跑码掉电

楼主(2018-11-16):
华硕P8H61-M LE 跑码掉电,偶尔能显示,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跑完马就掉电又重启,刷了BIOS无用,测得IO 5V和12V检测有点奇怪,5V检测1V多  12V检测5V多,在论坛下载了点位,IO是NCT6776F,发现104脚5V检测1.3V左右,分压电阻是40K和10K,勉强正常,105脚分压电阻是11开和1K,测得电压5V多肯定不正常了,正常应该是1V,换掉电阻之后正常显示了

网友:
好吧,你狠,越是小件越是难修

网友:
我一般不换电阻直接去了,两个脚连一起

网友:
一般不换电阻直接去了,两个脚连一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5、12V检测出现问题的症状,我知道啦,就是大多数时候不亮机,跑码后重启,偶尔能亮

网友:
恭喜楼主分享,今后遇见此类问题可以参考楼主的额

网友:
来点图解和图纸的讲习吗,,,,,,,,,,,,,,,,,,,,,,

网友:
找电阻太费事 两个连一起 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