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通病

楼主(2018-11-16):
华硕 X555LD 通病待机偏高   X555LD 通病这个两个电感对地为零欧 是CPU 短路了引起的  遇到许多台了   还好料板上有个I3的CPU 原机是I5的 凑合着用吧    论坛上好多编剧 为了上精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编写了一大编文章  咱这儿实实在在的 废话不用那么 直接简单明了     料板上拆的U 拆下来有点小弯曲 不用担心植好球直接上机就可以了  加热他会变直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 技术撇修不好只有换CPU

网友A:
这种CPU坏的,我一般都是换SR1DV,便宜,风险相对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坏的,我一般都是换SR1DV,便宜,风险相对低一点

买料板拆啊 你这个SR1DV也可以  100多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料板拆啊 你这个SR1DV也可以  100多块钱一个

一个带CPU的料板也不便宜啊

网友:
遇到这基本换板啦,风险高觉得划不来

网友:
这种CPU植求费劲,不好整 我一般都是换板子

网友:
刚修了台,充不了电!换了充电芯片灯一闪一闪但无电流!!

网友:
这么高的风险还换呀  估计我早换板了 哈哈

网友:
风险高。。不如换板

网友:
手上料板多测量没短路就可以换上去   很多人担心换U换坏了   那是因为他对自己没信心   手上有U干嘛不直接换个上去非得换板  没技术含量的操作    而且客户未必同意换版的价格那么贵

网友:
我也发过这个换CPU的    之后我也换过类似CPU的

网友:
要是自己的旧板子上有就换,如果去网上买,那还是换板吧

网友:
一般报价多少?风险大成本高,报价低不划算,同行我直接不修,客户要看报价

网友:
换这种cpu是不是要bga了,普通风枪可以吗?

网友:
风险大成本高,我都是直接给客户说换板

网友:
一般坏U 的我不会搞  成本有点高

网友:
风险大成本高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焊的真好,佩服,我是小白,还不会焊桥,还不会修笔记本,楼主描述简单粗暴,我有一篇帖子也墨迹半天,但是技术含量还不够,确是离精华还远,不过当时发帖那个主板型号帖子很少,所以说的比较详细,换句话说就是长篇大论,这种大论没修的人如果只是看帖子就容易看懵,o(* ̄︶ ̄*)o

网友(2019-07-22):
一般报价换主板的钱.换u风险高要不不值当

网友:
怎么说 你 有料板还好  买的话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坏的,我一般都是换SR1DV,便宜,风险相对低一点

是通用的吗???

网友:
楼主真的能厉害呀,不知道楼主如果买U的话怕不怕呀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吗,短路烧CPU而已,短路都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