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原装屏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8-11-16):
修到一台没id的6s,开机暗屏,发现是16v背光供电的电感烧了,为了稳定换上一个,开机一切正常,测试后发现3Dtouch没用,以为是屏幕的问题,换上原装屏后整个触摸屏都不灵了,观察显示触摸座无任何问题,打值发现有短路,查图纸发现连到cpu内部,电路中只有一个电容一个电感,取下电感后再打值,发现接入cpu的一端阻值为0,没得搞了,老师说可以结个1v左右的电压击一下,有可能烧断开,毕竟是能开机正常使用,就不冒这个风险了。国产屏幕可正常使用!!!无3Dtouch!

网友A:
先把触摸IC换一个试试,先把触摸IC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触摸IC换一个试试,先把触摸IC换一个试试,

6S主板上有触摸IC吗?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大意了,这个信号还连接到基带电源,明天再查查看

网友:
再补充一个小问题,不插卡,待机一段时间后会时间不准,希望有大佬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先把短路问题揪出来吧

网友:
    这个还到基带电源,看一下基带电源有没有发现!
    TOUCH_TO_BBPMU
3DTOUCH_到_基带电源

网友B:
6p换完硬盘就这个电流了,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换完硬盘就这个电流了,求大神指点指点

检查硬盘供电啊

网友:
硬盘通往cpu供电电杆L1217发烫,一面式电源一面是cpu,不会是cpu问题吧

网友:
保守治疗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触摸IC换一个试试,先把触摸IC换一个试试,

6s有触摸ic/

网友:
我原来也会修手机,不过都是老机型的,现在的智能机也就会换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