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16):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哈尔滨旗舰店徐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同行说机器无WIFI自己更换的WIFI更换后好了,装机的时候打螺丝孔了导致不显示了。

  【维修过程】首先把主板拆下观察机器的左螺丝孔。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1

发现被打了很深 把螺丝孔挖开。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2

把断了的线补上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是测试音量下键不好使,音量下是走第三层左边,从新把左边挖开把断的线补上。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3

补完后音量下键可以正常使用了,接下来测试功能发现机器的前后摄像头和指纹不好使,先修摄像头因为前后都不好使这种情况首先测量摄像头的2.85V供电的对地阻值,通过打值发现阻值无穷大因为前后摄像头的2.85V供电都是由U2301给的检测U2301一碰就掉了看来是虚焊了,应该是上家修WIFI导致的,这种情况只需给摄像的2.85V供电借个3V就可以了。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4

飞完线测试摄像头可以正常使用。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5

接下来修指纹发现添加指纹为灰色。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6

观察主板发现机器的右螺丝孔也被打穿,右螺丝孔是走指纹的看来是这里出问题了。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7

接下来吧右螺丝孔挖开。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8

把断的线重新补上。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9

补上之后测试指纹正常。

iPhone6拧错螺丝导致手机屏幕不显示 图10

所有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徐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800-9990按1,0755-27391022
  咨询QQ微信:2867126052   有事您Q我 364561888  有事您Q我  417880767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2867126052   [Mqq]2867126052[/mqq] 364561888  [mqq]364561888[/mqq]  417880767  [mqq]417880767[/mqq]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你这同行吃馍馍混卷子的。。。。。

网友:
收了多少钱啊?我这样的话起码要补一天

网友:
这是挖地三尺也要搞好的节奏,板子挤压如果再严重的话,估计就不好搞了。

网友:
估计你这同行是很新很新手,,,,,,,,,

网友:
很好,给力。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经验不错值得学习呀

网友:
能换wifi模块的螺丝也打错,人才啊。

网友:
这同行也太不小心了 估计修这机器是要赔钱的节奏

网友:
给你点个赞 ,我徒弟上次差点弄坏人家的主板长螺丝直接往上拧,还说手机会花屏,肺要气炸了!

网友:
哈哈哈,牛啊。功力深厚,自叹不如

网友:
板子都这样了还修,看来价钱不低啊

网友:
看得头都大了。这么细的线怎么焊

网友:
6666 向大佬学习。。。。。。。。。。。。。。。。。。。。。。。。。。。。。。。。。。。。。。。。。。。。。。。。。。。。。。。。

网友:
很好的帖子,楼主大爱无私。感谢楼主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9-01-11):
我关心的是最后搞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