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不认硬盘

楼主(2018-11-16):
这个机器顾客是说 用着用着  就死机,然后开机就认不到硬盘,我用PE也是不认 用苹果恢复也是不认,有人修过没··是硬盘问题还是··

网友:
这个硬盘在主板上的吧

网友A:
先换一个硬盘试试,不行最看看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上午修好一台,加焊CPU

网友:
量量信号。供电啊

网友B:
看是不是板载的 不是板载的看下硬盘的供电出来没有   出来的话就换个硬盘试试  换个硬盘都一样的话   肯定是单U没认到硬盘导致成的  虚焊或者断线   用二极管测量电容两边对地阻值  基本可以测单U那一边  要是没阻值的话   加焊单U    故障基本解除

网友:
硬盘线检查下

网友:
有修过的大哥  大仙们  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板载的 不是板载的看下硬盘的供电出来没有   出来的话就换个硬盘试试  换个硬盘都一样的话   肯定 ...

8个电容吗? SSD?8组阻值????????????????????

网友:
这个就不好弄了,主板太小了,硬盘还集成在主板上的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个硬盘试试,不行最看看南桥有问题吗

这样回复的一看就是没修过这款机器的

网友:
这个机器板载硬盘  存储颗粒坏的应该不多  查查电路

网友C:
本机已修好。。。。CPU问题 BGA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机已修好。。。。CPU问题 BGA下就OK了

兄弟这个机子做CPU温度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