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灯泡代替保险丝的疑问

楼主(2018-11-16):
今天无事拿了个质量还可以的金河田电源维修,拆开直接看保险丝已断开接上灯泡代替之,再继续查看烧保险应该参与到的原件,换掉后通电待机5V正常,短接绿线开机12V正常,接上1个坏硬盘,测12V电压正常,硬盘正常转动,没想到灯丝有点微微亮,于是再接上个硬盘,硬盘明显的转一下停一下,灯丝处于比较发光的状态,测12为10-12V之间跳动,这是因为灯泡代替保险抢了功耗,还是电源本身功耗不足引起的????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灯泡串联在初级。。 它本身就有电阻值。。后级负载增加势必引起前级电流加大。。灯泡上压降加大。。损耗增加。。。

网友(点评):
你的回答很专业,很详细,让我对电路的了解又进了一步,谢谢!

网友:
这个时候放个保险试试不就可以了吗?如果前级还有短路。。这个灯泡会很亮的。。。

网友:
你没见过灯泡上总是印着45W,75W或者100W之类的吗?这不就是功耗吗?

网友:
是抢了功率,说明你的电源已经正常了

网友:
灯泡本来就是高阻的物件。。。。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短路!二极管测量下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