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启动PE到桌面时黑屏

楼主(2018-11-16):
开机时启动到该显示桌面时黑屏,我用U盘进入PE,当进入到显示桌面时,无信号黑屏,我代换显卡,内存,电源都不行,断开硬盘无果。请各位师傅们分析一下子。

网友A:
换一个启动U盘,再进PE试试,多试几个U盘,又或者换个U盘启动软件制作

网友B:
换个U盘试试  要是所有的U盘都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显卡这方面有问题   显卡故障是一但运作大功耗时候就会负载不了    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盘试试  要是所有的U盘都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显卡这方面有问题   显卡故障是一但运作大功耗时候就会 ...

换显卡试了,不行。从硬盘启动也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启动U盘,再进PE试试,多试几个U盘,又或者换个U盘启动软件制作

换启动盘试了,就是PE刚看一眼桌面就黑屏。

网友:
多换几个PE,实在不行在DOS里装系统也行。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啊?进不了系统

网友:
测量一下基本供电稳不稳,比如内存,cpu,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