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DX221投影仪

楼主(2018-11-16):
拆出来,看到电源板烧得很严重。
处理之后,换了整流桥,开关管,开关管,二极管
换了之后发现整流桥的正负还是短路。
开关变压器1,2,3,4脚全部都是通的。拆下来 又只有1.2是通的,3.4是通的。而且拆下来整流桥正负就不短路了。
我心中也不敢上电,第一次搞这个,知道的大神,求指点

网友A:
在更换一只整流桥吧,否则就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啊,还有地方造成短路啊,再往周边查,或万用表测一遍。

网友:
那你这整流桥有问题呀

网友B:
实在修不出来淘宝买个吧  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修不出来淘宝买个吧  便宜的很!!!!!!!!!!!!!!!

淘宝没有卖的啊!知道的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更换一只整流桥吧,否则就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但是,只要一拆掉开关变压器,就不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只要一拆掉开关变压器,就不短路了啊

那说明开关管这里有短路

网友:
上电还是会砰一声

网友:
建议换电源板 不要修了 扩大故障

网友:
把主板烧了 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