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之巧修 V5-471

楼主(2018-11-16):
    同行拿来v5-471,拆掉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0.001,安开关电流上到0.026,可以说电压基本没出。    拆机测待机时只有线性3  5v,无3  5v  alw,按开关触发后  ec发出s5-en开启3   5v  alw,电流上到0.026,其他电压一个也没有。

      看到3   5v的两个圆柱固态电容不顺眼,测一下芯片23脚,  pok  3.3v已出。估计这里没问题。
     思考一下,除了s5开启了,其他没出,问题应该出在ec或者桥上,按下开关ec正常发出s5,说明ec条件满足,那么测一下桥

        R2115  1脚3.04v 2脚3.01v正常,R2116   1脚3.04v  2脚1.70v,电压被拉低,问题找到了。找到C2104去掉,再测R2116
   2脚还是1.7v,拆下R2116量一下20K正常,和R2115调换一下再测还是1.7v,测对地阻值600多无短路,大神看到这里肯定要说桥坏了,
   换桥吧,那么我接下来的就是神操作了。

        没错,用镊子夹住R2116两端,开机,正常亮机了。接下来好办了,找了一个1K的电阻把原来20K的换掉,1.7v变成2.97v,稍微低点
       不管他,反复开机测试,目前没问题。

        装机,维修到此结束。
            新人首次发帖,打字不易,欢迎回帖讨论此本这样修法能用多长时间。

post_deleted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桥坏掉了吗还是电阻有问题呢

网友: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被桥拉低了、你这样强行拉高等着返修吧

网友:
这是什么出问题呢 没看懂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掉了。你这样估计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新人第一帖 ,技术成熟  特此鼓励

网友:
新人第一帖,这样可以了,以后会更好

网友:
这样我也玩过 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回到原故障。

网友:
这样电池耗电加快吧,能坚持很久吗?

网友:
就是桥坏了,这样桥的芯片会特别的烫,你这机子客户如果用得多的话,不出十天必返修,用得不多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你就等着返修吧。

网友:
感觉应该不靠谱,说实在的,我们搞维修的想修亮一片板子不是最难的,修好而且稳定地交给客户使用,才是对技术的真正考验。

网友:
干嘛换那么小电阻

网友:
桥供电的问题啊。是3.3V么?。。。

网友:
老司机 轻车熟路

网友:
等着返修吧!过几天等电池没电了又回来!

网友:
这个机器RTC通病修了好多了咯,,,,

网友:
没问题 返修的几率很小 好用就ok

网友:
强行拉高 。估计用不久

网友:
期待后续,是否稳定。6666666666

网友(2022-01-14):
阻值600多,桥问题应该不太大,换小电阻上拉,看能坚持多久。

网友:
牛逼  还有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