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如何做双系统

楼主(2018-11-16):
苹果笔记本自身带光驱坏了  外接光驱还是提示未发现系统盘 咋解决

网友:
用U盘做一个系统盘试试,开机应该就能看到

网友:
苹果系统还没那么好搞,朋友,呵呵

网友:
这个用USB光驱是不能引导的,拆机后把光驱换个好使的笔记本光驱,就可以正常bootcamp安装了。

网友:
也可以用U盘做系统

网友:
自带光驱的,如果坏了,就麻烦。我之前遇到过必须要用自带光驱才能装上

网友:
拆机换个光驱做吧  带光驱的苹果笔记本都相对老款拆装简单的

网友:
用U盘也是可以的,,,,,,,,,,,,,,,

网友:
U盘安装,苹果简单,直接下个镜像写入就可以了,Windows也差不多安装,在用bootcamp打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U盘安装的,自己下载一个带U盘引导的10.11.6的安装

网友:
                      用U盘可以安装的。

网友A:
双系统可以用Winclone啊。

网友:
有光驱的机器必须要用光驱做。。。。。苹果的这点很变态。。。最可恨的是光驱性能不好的那种,做n遍不成功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无线恢复苹果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系统可以用Winclone啊。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软就是 秒杀 系统的东西! 支持最新的系统

网友:
不行就让客户换个光驱吧

网友:
我都是用U盘制作苹果系统盘的,U盘安装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