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87H主板CF-A7-AX 大板AM3

楼主(2018-11-16):
型号:七彩虹C.A87H主板CF-A7-AX 大板AM3故障:加电不跑码不显,用手去摸32.768KHZ晶振,就可以跑码显示正常,晶振和电容电阻全换,还是一样故障,回焊南桥,还是一样故障!求解!
已解决:南桥不良,换南桥OK!

网友:
那可能是需要换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可以解释下,为什么手碰晶振就可以亮机了啊,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2019-03-25):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网友:
为什么南桥不良和触摸晶振有关系?会不会是虚焊了?

网友:
有时候触摸晶振可以触发,换掉晶振,和谐振电容。故障依旧,南桥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