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1年苹果A1286 不刷BIOS的案例

楼主(2018-11-16):
    11年苹果A1286 820-2915改集显案例,11年的15寸苹果笔记本全部用的AMD显卡,由于显卡工艺缺陷导致所有机器全部召回到2016年年底。到2017年就没有召回了,这个二代i7的处理器装上固态硬盘速度还是很快的。市面上大量的机器需要维修,自然损坏都是显卡坏。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新的显卡,说是全新的显卡都是翻新的拆机二手显卡,早在2013年时候我们就开始维修这个机器,那个时候苹果还没有实行召回,并且在那个时候有全新显卡。事实证明即使全新的显卡上去寿命也就2年左右,现在这个机器都是改集显使用非常稳定。有2种方案,1种是改小部分电路刷BIOS,2种是不刷BIOS 改大部分电路。刷BIOS的机器不能重置SMC 重置过后机器会不显示,所以分享不刷BIOS的案例给大家参考。  第一步拆掉显卡U8000  216-08****
  第二步 拆掉U9270 SN74LV4066A
  第三步拆掉u9600 xp25-5
第四步:拆掉显存第五步:拆掉R9235、R9237、R9230、R9232、R9240、R9242、R9225、R9227、R9220、R9222、R9255、R9257、R9250、R9252、R9245、R9247共16个电阻。0201封装,如下图所示:
第6步:将拆下元器件的焊盘处理干净,不要有短路的地方。
接下来更换元件:
1:将U9270 SN74LV4066A 3-4脚,10-11分别用0201 0欧姆的电阻短接。

  2. 框中电阻保留

3:将LVDS_IG_A_DATA_P<0>到LVDS_IG_B_DATA_N<2> 2组3对共12根信号线连接到对应的LVDS_CONN_A_DATA_P<0>到LVDS_CONN_B_DATA_N<2>一定要连接到对应的CONN上面,也就是拆掉的那些电阻的第二脚,之前没有拆掉电阻连接到第一脚时有部分机器会花屏
4:将 LVDS_IG_A_CLK_P ,LVDS_IG_A_CLK_N 连接到对应的 LVDS——CONN_A_CLK_P,LVDS_CONN_A_CLK_N

 会员906367300鑫豆2024-11-22 10:23
 会员1529109300鑫豆2023-11-29 04:04
 会员6312892元2023-6-10 12:10
 会员5347622元2023-6-1 08:59
 会员6331522元2023-4-28 21:07

网友:
飞线漂亮  可是不能win系统

网友:
没有改过,不过也不想改太麻烦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只能苹果系统  废手里了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楼主牛上次有个我改都没改亮 后面还是修的独立显卡

网友:
没有改过,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还是刷BIOS  方便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太有耐心了,线飞的也漂亮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不知道能收多钱,钱少的话,划不来

网友:
楼主能透漏一下修了后可以用WINDOWS的方案吗。

网友:
这样的改线,工程量太大

网友:
一样不能WINDOWS系统,为什么不刷BIOS呢,,,管他的,普通用户哪懂重置

网友:
这个方法讲的非常详细,只要跟着楼主步骤干成功很容易!

网友:
高手,多一些这种写得这么详细的贴我们也很快变高手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样也是为了稳定的长期使用,只是不能双系统了

网友:
这样改线,工程量巨大,还存在不稳定性,再说A1286 那款老掉牙的机器了,愿意修的人都很少了,估计你这样修下来,工夫钱都赚不了多少吧。你是练习技术可以这样搞一搞。实话实说而已。我以前修都是直接换全新显卡,好多年过去,没有出现过一例返修。

网友:
我还是觉得bios省事,普通人很少会重置smc,这样飞线不一定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只能刷到10.12刷到10.13不能跳亮度的,把屏幕合上 在打开屏幕会不良 10.12之前就这样 10.14目前还没 ...

显卡坏之前,如果用户已经升级成10.13版本,那么在刷完BIOS后用直接上回顾客的硬盘很有可能就没办法进入系统。
刷BIOS可以说是目前比较稳妥的办法,如果顾客难缠一定要用回自己原来的系统不愿丢失数据和软件不愿重装系统的话,最多把BIOS刷回去装回两个电阻加焊下显卡还能收点钱不至于徒劳。
大改电路的话,一担下手万一遇到任何内在的或外在的因数无法成功的话就没有回头路走了,顾客难缠的话搞不好要赔张板子,刷BIOS的话,一般我都把BIOS飞线出来放在电池旁边方便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