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不触发

楼主(2018-11-16):
苹果A1706不触发,第一次和这种机器打交道,查到是EC待机电压不正常  ,这个待机电压是由一个微型PWM芯片提供,本人很菜,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A:
为啥要把电阻拆掉,那个是升压用的,不能拆的,后面的电容都拆掉肯定不行了。查后继有没有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上示波器

网友:
如果后级没有拉低电压,那么非常简单就是反馈有电阻有问题,苹果A1466的也是大把3.42V输出偏低,都是反馈出问题。

网友:
R690不能拆的。

网友:
                   这个很复杂的。

网友:
是不是后级拉低了?你看看输出电压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B:
用3.3V烧这个供电就知道哪里问题啦!还用拆?

网友:
不能拆 ,    外接电压试试

网友:
先测下阻值,不行再查3.42的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把电阻拆掉,那个是升压用的,不能拆的,后面的电容都拆掉肯定不行了。查后继有没有元器件有问题

升压电阻坏掉啦,直连应该没事,拆掉后面电容判断有没有被 拉低,给果都一样,拆掉电感后面那个电阻后继就剩那几个电容了

网友:
后级。,反馈的那一堆电阻电容。boot部分,芯片规格书中各脚位定义及外接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后极 有漏电吗?  或者 是后面接的有问题,可以尝试去掉 L6900,上3.3 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3V烧这个供电就知道哪里问题啦!还用拆?

烧不出来的,它是通过后面电阻给后面供电的,拆掉那个电阻就剩几个电容了,

网友:
主查负载那边。。。。。。。。。。。。。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到过主板,修过两台都是屏坏,都是不修。。。

网友:
拆掉R6915,这个是给4个USB C 芯片CD3215那边用的,如果3.42正常,那就基本定位了,大部分都是四个周边的某个电容引起。

网友:
有的苹果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刚遇到一样的问题,正在解决中,通电后USB口旁边有个芯片发烫

网友:
小电容可以拆掉吗,电源接头那些小电容,

网友:
大部分都是四个周边的某个电容引起

网友:
修过苹果A1466的,3.42V偏低的,不触发,反馈电路上面的电阻电容都搞过了,当时可以,用了几天就返修了,最后是输出级电容漏电,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