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价格不同的热风枪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8-11-16):
在网上看到有些单热风枪还带数显的才100块不到,但是安泰信就要500多。请教一下这价格差那么多区别在哪里啊,谢谢。

网友:
牌子卖的贵吧,也许也有用料的原因,咱讲究耐用

网友:
100多的温度控制特别差。一搞就把板子吹鼓包了。还是买好一点的吧。不要买安泰信的。买快克的。

网友:
温度的精准性,和风量的精准性,这些都需要好的硬件支持的~好的硬件就意味着银子~~

网友:
恒温风枪啊 差的用个半年就要换发热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