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11-16):
最近遇到一台苹果的A1465机器,不触发,不充电,重植EC还是一样,可是不插小板的宽的排线可以自动上电进系统,检测所有的信号基本正常,SMC_ONOFF_L信号有跳变,EC输出的PM_BOTTON_L信号有跳变,桥的待机相关信号都正常包括PM_RSMRST_L都有了,桥就是不发出PM_SLP_S5_L信号(插上小板排线时),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呀,板号是820-00164-A

网友:
希望各位大神有时间看看,出出意见,屡屡思路呀,拜谢!

网友A:
打下小板上USB接口信号的值 ,是不是接口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小板上USB接口信号的值 ,是不是接口有短路。

小板我第一时间就更换了的呀,开始我还以为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所以就换了的

网友:
是不是2合1的CPU的问题呀,但是我不插排线就可以进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