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荣耀9青春版 进水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8-11-16):
     客户送来一部荣耀9青春版 说进水一个月了 不开机,报价后拆机 接上电源漏电400多 ,打开屏蔽罩 发现有一个地方严重腐蚀 ,考虑到进水板子受潮 所以还是先洗,在查 ,然后吹干燥  在接上电源漏电171  ,

除了刚才说的严重腐蚀的地方  其他地方有一点点轻微腐蚀  各个芯片的供电电容都打了一遍二极体值,没有异常 测量到腐蚀严重芯片周围的滤波电容时 发现惊喜 值有异常 滤波电容一端接地 那么值肯定是接近0的  另一端接供电 只有几十的值 明显偏小了 与地有短路,或者说微短路吧  反正接上电源漏电171的电流 ,

先拆掉芯片附近最严重的两颗  拆掉以后接上电源发现漏电降到了80ma 。因为多颗滤波电容接供电那一头都是连在一起的,其中有一颗短路 量这一路上的其他电容也是值会偏低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那些短路  所以就把周围的几颗全部拆掉 ,在接上电源 不漏电流  , 装上主板完美开机。

网友:
能快速定位到故障点,修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
不错,芯片没有烧坏!都是电容的问题,    方法学习了    l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