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K54笔记本

楼主(2018-11-16):
朋友拿个裸板给我,让我修。  并告诉我,主板自动上电不亮。 上家已换过桥,换过EC ,刷过BIOS,拆了USB3.0芯片,HDMI芯片。 搞不定了,让我给他修好。  拿手一看,实在是不想修了,可看朋友也是好意帮我揽活,于是开修。   经过一系列的供电 ,时钟,PG,PLTRST检查。 最后发现桥发给EC的 PLTSRT 没有,其它正常。   打PLTRST对地值才20,明显偏低。 于是点位图跑线,最后发现通线有线网卡的线路拉低了PLTSRT。 于是切断进网卡的线路。 通电,亮机了。  测了什么都写纸上了,字写得乱,凑合看吧。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高手

网友A:
一修确定是个桥工,这跑码不显第一步就得打网卡的时钟,你可别跟我说网卡的时钟是正常的吧?

网友:
二修的机器有时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修确定是个桥工,这跑码不显第一步就得打网卡的时钟,你可别跟我说网卡的时钟是正常的吧?

楼主,打网卡的时钟能说明什么

网友:
写纸上   没有做WORD的习惯吗?

网友:
技术精湛,把别人不能修的机子一下子修好了,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楼主牛x,技术好

网友:
理论啊,好难啊!实在记不住!

网友:
楼主技术很扎实啊     二修机都可以秒

网友:
复位被网卡拉低啦,这样啊,你的上家真是坑啊,太不认真了,被拉低一个复位信号都不知道,不过楼主也是技术高手了,o(* ̄︶ ̄*)o

网友:
怀才像怀孕一样,时间久了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只有维修的人才理解,越是小东西坏,越是麻烦

网友:
维修不易啊

网友:
还是厉害 不然就是三板斧干过去了

网友:
高手 ,这种板子看着都头大了, ,,

网友:
把别人不能修的机子一下子修好了,理论知识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