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刷机报错4005

楼主(2018-11-16):
iPhone x 刷机报错4005,安装屏幕能开机,没有密码,就是想刷个机,求帮助,有修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能开机刷机还报4005

网友:
还没修过iPhoneX

网友:
最后换了台电脑刷机通过了

网友:
我查了一下资料一般报错4005,1数据线有问题,2电脑有问题,3尾插排线有问题,4以上都换过了还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如进水腐蚀,重摔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