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8-11-16):
抱歉刚才未标明,求助图中那个原件是什么??它坏了会导致不触发吗?

网友:
复合MOS管吧

网友:
应该会!是不是2个702

网友:
1个702,很小的六脚原件

网友:
那是2个2N7002做在一起了

网友:
丝印是702

网友A:
板子上这种管很多,我个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这种管很多,我个换下

这个管子,大小一样。但是上面的标称不一样可以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大小一样。但是上面的标称不一样可以换么?

不行,最好查丝印看芯片参数,找对应参数的换

网友:
这应该是个复合的MOS管,原型号代换,有图纸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