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些二极管是干嘛的

楼主(2018-11-16):
师傅们这些二极管是干嘛用的

网友:
可能是防静电的用途

网友:
VGA接口的防静电吧 要不这种地方用什么这个玩意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像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
注意到右边的电感没? 电感上的电流,无法突变,但电压是可以突变的,并且突变时,会直接切换方向。
假设一种情况,机器突然断电了。OK↓↓↓↓↓
左+右-时,还问题不大。电感中的剩余电量,可以通过RC回路,或者二极管和电容放掉。
左-右+时,如果没另外一个二极管,会出大问题。电感中的能量,无法通过RC消耗。
但是通过其中一个2极管,可以形成回路,释放掉多余的电能。个人胡乱猜测的,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好像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
不懂,同求大神解释一下。。。字数补丁

网友:
二极管钳位作用保持不高于5.7v,保护vga线路

网友:
应该有保护作用,过压过流,静电,不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