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内接正常外接不显

楼主(2018-11-16):
收到同行一台联想B460e笔记本,开机正常显示,VGA接口外接不显示。
论坛有的说是行场信号的原因,于是跑电路,发现行场信号连接到一个10脚芯片。如下图所示,VGA接口是一个单独的小板。

                      图1
不管了,先到料板上拆个相似芯片换上去(根据电路图,引脚一致)。以为能好,没想到现象还是一样,外接不停的提示无信号。
芯片引脚图大约如下(是料板对应的电路图,和故障主板不是一样,故障主板的小板电路图找不到)。

                                   图2
这次没有那么盲目了,测了一下各点电压,发现8脚电压外接显示器时下降到1点几伏,这很不正常,但是怎么拉低的呢。
怀疑两个滤波电容漏电,一个一个拆了(图1中的两个电容被我拆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想想是不是VGA接口短路了,导致拉低,测了一下VGA接口的各个孔,也没发现问题,想着先拆了主板吧,或许会有惊喜的发现呢?
查了一下故障机的电路图:看看VGA接口旁边的10脚芯片第10脚供电哪来的:

                                 图3

通过一个线连到了大板的接口的10脚。把连VGA接口的线拔掉,测上图10脚有5v电压。咋回事,是后级短路拉低,还是前级带不起负载?打VGA旁边10脚芯片10脚也没发现短路。那就先看前级了。看看图3中的5v_crt_s0哪来吧:

                         图4
一下跑到这里来了,5v_crt_s0由5v_s0经过D4和F3转化而来。那就先量量这两个器件吧。F3没问题,是通的。测量D4时发现问题,二极体值正向达到2点多,反向无穷大,明显不正常,正常正向应该是0点几呀。换一个二极管上去,装上VGA小板,电压不会拉低了。

再装上两个滤波电容(对比图1):

                     图5
装机一切正常,内屏可显,外接也可显。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信号直连就行

网友A:
高手果然厉害,我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我就直接买给顾客一个USB转VGA的转换器了事了

网友:
维修员最重要的就是细心,楼主就是榜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果然厉害,我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我就直接买给顾客一个USB转VGA的转换器了事了

卖一个转换器能挣多少银子,拆机修下随便报个二佰多是不。

网友:
看来这个厂家代工的主板做工还是很差

网友:
有头有尾,一看明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一个转换器能挣多少银子,拆机修下随便报个二佰多是不。

老板说直接给同行记80元送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果然厉害,我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我就直接买给顾客一个USB转VGA的转换器了事了

不错,淘宝搜了一下,果然有这种转换器。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手果然厉害,我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我就直接买给顾客一个USB转VGA的转换器了事了

你这种方式不太方便吧,USB的是不是需要装驱动才行的?

网友:
看了一下pdf资料,输入信号经过三态门到输出的,确实可以将2和6,3和5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方式不太方便吧,USB的是不是需要装驱动才行的?

百度百科搜了一下,确实需要驱动程序。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作为新手的我 会果断放弃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细心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作为新手的我 会果断放弃

我也是运气好。修了两天,老板都有点责怪我的意思,说看你什么时候能修好。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E: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

是啊,以前一般我们都是接口松动,换换VGA接口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