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SY-A68M-K全固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11-17):
主板送来,说是开机不显示,触发通电,看诊断卡无复位。
开始测量电压

内存电压正常

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1.5V无压,不正常
找到控制供电的LM358,测量分压电阻。

电阻没有电压输入,测量对地阻值低。
跑线路

找到Q16,测量B,C两脚有短路(这个换后拍的图片)

换后,触发正常,显示。。

网友:
AMD的时序还真奇怪哈,都已经有了CPU供电结果前边的桥供电竟然没有,如果是Intel的就不应该这样了,AMD的时序真的是不熟悉啊,楼主知道哪里有AMD的时序资料下载吗?

网友:
AMD的时序真的奇怪,都已经有了CPU供电,而前边的桥供电竟然没有,楼主有AMD的时序资料相关的吗?该如何搜索下载啊?

网友:
AMD上电时序还不熟悉,不知道楼主能讲一下吗·?

网友:
按照AMD的标准供电时序就是内存。CPU。总线到桥

网友:
按照AMD的标准供电时序就是内存。CPU。总线到桥,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些个板子最难的是跑线,看到就晕菜,我现在都是直接拉cpu供电过来的

网友:
按照AMD的标准供电时序就是内存。CPU。总线到桥。
大家好,那请问下英特尔的标准时叙,是什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
这种主板实在太难维修 无有图纸 无有点位 遇上信号问题基本找不到我

网友:
这种板子,是没有图纸,完全靠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