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80

楼主(2018-11-17):
今天接到一台e42-80的机子,开机风扇狂转卡0.5左右,我刷了几个bioss都是一样没变化,结果发现有一个芯片发烫!芯片上面的字样是sxzhe  wpcjg!收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我感觉不是芯片坏了,周边可疑的电容都拆过了!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头疼唉……!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对芯片的供电打对地阻值试试

网友:
这不是USB供电芯片吗         楼主没看出来

网友:
一般来说芯片烫而又不是芯片坏多半是线性短路

网友:
帅小伙  这是转换电流的长管吧   看下两边有没击穿

网友:
我的大爷 ,工程师先生,把焊工提高一点吧。这样的焊接技术,很可怕,你觉得呢。

网友:
你测USB口的阻值 百分百没有。。。。。这的情况就是CPU短路了。。。刚刚我就碰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USB 接口信号线是不是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