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80 G1主板图纸谁有?同时分享BIOS资料

楼主(2018-11-17):
一台HP 480 G1,主板MS-7932 Ver:1.0,起初是不开机,CMOS放电后正常开机,反复开关机多次都没问题,期间同事需要用电脑还给用了一晚上,前天再开机连电都不上了,待机状态下量BIOS供电3.3V没有,断电后再量3.3V对地阻抗,测量值为0,3.3V短路了,由于没有图纸就只能找大的滤波电容来量,发现有电容两端短路的就把其相近的IC拆除,到最后拆的只余下PCH了,还是短路,难道是PCH烧挂了?
不知道谁那里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再看看是否有其他的小电路也有用3.3V,因为PCH没有工具拆解。
另外附上读取的BIOS资料,版本未知。
HP 480 G1 MT BIOS.zip (268 Bytes, 下载次数: 23)

网友A:
短路了直接烧机不就OK了 还去拆 可能本身放电开机就是南桥坏了 现在考虑换桥吧

网友:
哇靠 !!你这操作不烧鸡这么知道是桥坏了?????????????你这是在盲目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直接烧机不就OK了 还去拆 可能本身放电开机就是南桥坏了 现在考虑换桥吧

烧机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再说本身就不是专业修主板的,工具只有螺丝刀、烙铁和万用表,没有直流电源,拿什么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