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兴远航4S 夹电大短,烧鸡没烧出来,懵对了!

楼主(2018-11-17):
今天接了台中兴远航4S 夹电大短,烧鸡没烧出来,后面乱扣电容懵对了!我无论如何烧就是烧不出来!小弟在此请教,烧鸡的绝招,忘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发不一样的绝招给小弟学习

网友:
电流加大点烧

网友A:
短路阻值为零的一般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阻值为零的一般烧不出来!

这种情况你又咋处理,更容易,发现故障点呢

网友:
一般有些 烧鸡 是没有温度  的   那种 一般我都是硬拆  电容挨个拆

网友:
完全靠懵,这个太费事了

网友:
用放大镜找大一点的电容发现有异样一个一个拆来排除。

网友B:
要不你这个电容不是直接连得batt吧,如果是直接相连,就是你的烧鸡电流小了,用几块电池并联,秒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这个电容不是直接连得batt吧,如果是直接相连,就是你的烧鸡电流小了,用几块电池并联,秒烧好。{:4_ ...

用电池怎么烧,大神教教

网友:
这个手机我也有一部,很便宜吧。

网友C:
烧不出来可以测试一下电池±极短不短路,短路的话逐一拆除和电池相通的芯片,拆一个测量一下。夹电大电流的一般是和电池相通的或者是转换管后的电压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不出来可以测试一下电池±极短不短路,短路的话逐一拆除和电池相通的芯片,拆一个测量一下。夹电大电流的 ...

找到短路的主供电或者电池供电,看是哪个短路的。用低电压通上,有小电流。然后挨个拆,拆到哪个,减小短路电流了,就修到了。不用拆一个测量一下那么麻烦了。

网友:
用放大镜找大一点的电容发现有异样一个一个拆来排除

网友:
安卓机器的高通方案、三星方案、华为方案、MTK方案等,希望迅维培训机构跟进出系统性教程,出远程教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