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苹果5s机器无法拍照,可以拍摄视频,各位高手有知道什么 ...
[维修求助]
苹果5s机器无法拍照,可以拍摄视频,各位高手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2018-11-17):
各位高手!如题所示,收了台苹果5s的机器,发现点开相机后置摄像放在照片模式无法拍照,转换到视频,慢动作,延时摄影再转到照片模式有时又可以拍照了。换了后置摄像头没有解决。各位有碰到这种故障的吗?
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