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类型变成IQSEEF,打不开了,求助

楼主(2018-11-17):
我自己的电脑,文件类型莫名其妙变成IQSEEF,文件和图纸都打不开了,研究了好久,网上也搜不到一点IQSEEF的信息,已经绝望了,哪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初步判断为使用了文档加密软件或中毒了.
建议进入PE复件 平常熟悉打开过的 各种格式 文件 几个到正常的含有杀毒防扩的电脑上修改 扩展名 后偿试打开,
如果打不开就用WinHEX查看文件头是否有变化,有明显变化基本确定被加密,
如果文档重要须请人进行专业的数据恢复解密,或网上查找专业软件进行恢复解密,或到陶宝进行咨询.

网友:
勒索病毒,文件夹下面应该会多一个文本文档,里面有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勒索病毒,,以前遇到过,没有解决,要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