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开机不显示电流1.0到0.9

楼主(2018-11-17):
联想z410开机不显示电流1.0到0.9,暗屏,屏内一闪一闪,没有画面

网友:
修好了,刷那那个4mBIOS就好了这个bios论坛有,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好是发出来吧

z410- 4m.zip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的了吧 ...........重复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刷BIOS 也遇见过

网友:
原来是BIOS原因。.......................

网友:
看帖好累啊。学习下怎么修机。。。。。。。。。。。。。。。。。。。。。。。。。。。。。。。。。。。。

网友:
新款笔记本BIOS越来坏的越多,而且还各种各样的怪毛病,先收藏下BIOS,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像是暗屏的亮度,然后一闪一闪,碰到过两次都是BIOS。

网友:
联想Z系列好多机器都是这样,刷BIOS就好,很舒服

网友:
这种bios先行,放大招,刷bios,刷bios

网友:
属于通病来的,,以前遇过好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