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965。820-3023-A 不开机

楼主(2018-11-17):
求助大神,上电3.3V 来回跳,上电时候5V 有时候出电压,但是都没有测到过正常准5V ,请教这种怎么修

5V供电每次测量也是不一样电压测量到

网友A:
3.3V后及转换电压短路了  你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后及转换电压短路了  你查一下吧!

你好,具体是哪一个呢

网友:
可是我测量的所有电感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后及转换电压短路了  你查一下吧!

修好了,是C2652短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