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8-11-17):
进水本来不联机,修的联机了,设备型号产品型号全空,刷机也不能刷搞不懂

网友:
报什么错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CPU虚焊,或者没装好,我们称它为白dfu,不过这有个案例,出现这种情况也会导致白dfu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136-1-1.html

网友:
进水查识别电阻 如果识别电阻正常 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