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31 加电掉电故障解决

楼主(2018-11-17):
这款主板是广达代工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HWPG这个型号,实际测试发往ec的这个信号确实是低电平没有产生,从图纸上搜索这个信号,挨个大电感测量了一遍,大电感上的信号都为正常。然后又根据图纸上的信号,仔细测量了一下hwpg其他信号的发出来源,在测量到PU2这个芯片的时候,它的供电输出没有瞬间发出来,于是把这个芯片拆下来,再次上电,就没有掉电的情况了。

从料板找一个同样的芯片,换上去之后测试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
理论知识学的时候枯燥,用的时候方便,就是一直记不住,还是要多用啊!

网友A:
这不就是月饼老师所讲的大于门电路吗?

网友:
有个清晰的思路,一下子找到故障点,就是高手

网友:
像这种主要靠经验维修了,,,,,,,,,,,,,,,,,

网友B:
此种掉电能重启吗?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月饼老师所讲的大于门电路吗?

对,与门是1*0的关系

网友:
此种掉电能重启吗?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还能说什么,看得我那叫一个过瘾啊,这是大神与神机的较量。。。。

网友:
又是1.8v      这个板出蛮多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种掉电能重启吗?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上电就掉,不会重启才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一下 目前维修还很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