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验证论坛上hp cq42改集显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2018-11-17):
进系统测试看电影什么的都没问题,具体改集显方法论坛上有很多案例了就不细细说明了

网友:
改了很多了              换显卡不划算

网友:
你试试外接能显吗?我改的外接vga不显内屏可以

网友:
机器太旧了,换个不好收费 ,改了好一点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
改集显经济实用,价格也比较容易接受。这是双赢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人也就是能用就行,性能好像不能要求啥了吧!

网友:
只要是用户认可,改集成显卡也是一种维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