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级12V电压

楼主(2018-11-17):
CPU供电,其他两相正常,就一项上管G级12V电压。如图PH1脚位到G级的电阻都是正常电压。那么G级12V只能是UG1直接来的了,换了供电芯片一样12V,UG1和BOOT1两脚也没短路。还能是什么问题呢。请教大神!

网友A:
G极的情况,还是用示波器来看,量电压不太准的,如果真是你说的直流12V,那电流就直通了,CPU会不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的情况,还是用示波器来看,量电压不太准的,如果真是你说的直流12V,那电流就直通了,CPU会不烧坏

没波,电流12V,哪里直通来的,就是没搞明白,说他短路,貌似不是,说他芯片,换了一样。说他其他电路问题,电阻另一端好的

网友A:
那上管不就是直通了吗,,除非你这个上管是D—S之间已经烧断了,

网友(点评):
哦哦,就是说,上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上管不就是直通了吗,,除非你这个上管是D—S之间已经烧断了,

是上管坏了,虽然拆测正常,但就是坏了。感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懂了,拆掉上管测量不同,但是就是放上去就通,看来只用测量不是判断元件好坏的唯一标准呢,知道啦,以后发现不正常的还是要去换换换

网友:
学习了,上管坏了,最好上下管,控制芯片全部换掉,虽然成本高了点,但返修会少

网友:
换掉上下管试试,不行了连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上管坏了,最好上下管,控制芯片全部换掉,虽然成本高了点,但返修会少

网友:
是不是上管D,G极直通了,把12伏接到了G极。

网友:
如果没说错的话,G级12V应该是正常的。只是用作开关的电压。不过不应该一直是12V,应该是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