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处理,修复!

楼主(2018-11-17):
oxc000014c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这个是引导文件丢失,注册表损坏,重新写引导程序就可以,如果C盘没有什么重要数据,那就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A:
字面意思是:计算机启动失败,因为最近硬件或软件有改动。重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是:计算机启动失败,因为最近硬件或软件有改动。重装系统吧

怎么装?需要什么软件呀?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啦!

网友:
怎么装?需要什么软件呀?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