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AJW8cmb8e1开机显示画面掉电重启

楼主(2018-11-17):
机器拿到手拆机发现是换过主板的,有维修过痕迹。接上可调上电开机掉电无限重启,可以正常显示,上家有刷过bios! 经检测维修发现power_sw_ino# 0.8v电压偏低,在此维修结束!

网友:
开关电电压偏低导致掉电启吗????????

网友:
之前遇到的都好像是开机键短路造成的!

网友:
楼主好牛x啊,三言两语概括问题了,点个赞

网友A:
偏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出来那就更美了,让小白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出来那就更美了,让小白多学习学习

我图片上有上传,坏元器件地方也有上传,还有电路图

网友:
楼主 可以说下问题吗

网友:
经常修到联想一键还原的那个按键坏导致的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好牛x啊,三言两语概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