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不充电

楼主(2018-11-17):
海尔雷神不充电显示正在充电不充电 什么情况

网友A:
就这标题 不知道你这助理工程师是怎么混来的

网友:
查充电电路是否有电压,不行就是电板问题了吧!小白怀疑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你什么检查都没有。。帮不了你

网友:
楼主你这不充电也太简单了,我认为简单维修方法,换一个电池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标题 不知道你这助理工程师是怎么混来的

估计他是修手机或者家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标题 不知道你这助理工程师是怎么混来的

昨天着急下载东西 发的  没时间编辑  公共点钱的n管 击穿 换了就好了 控制级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是修手机或者家电的

有时候着急 混分 下载东西 周末人多不得已为之

网友:
同行 同行  可以理解  这升级之路慢慢长